求助ACER aspire 5500不跑码,电流开机就是0.88左右

楼主(2010-01-10):
求助ACER aspire 5500不跑码,电流开机就是0.88左右,诊断卡不跑码,把独立显卡下了电流跑0.65左右,请问各位前辈这是什么问题啊?
显卡
独立显卡

网友:
时钟 复位正常吗 CPU——》NB——》SB——》BIOS通讯通道正常吗 有没有虚焊 调动你所有检测手段检测

网友:
这个机器945的北桥好坏,而且不是很哈焊,有时候焊上2遍才好,显卡倒是不容易坏,很多南桥坏了,北桥也一起坏

网友:
ACER的我怕了,好几个没修好,故障现象跟LZ的有点相似

网友:
如果信号都来了,那机子一般坏北桥

网友:
你先用示波器,测得CPU是否工作,过内存了没有,有时是一些假现象,我们都往里面钻死胡同了,看CPU是否坏了

网友:
我刚修一个ACER ASPIRE 5560,插电源自动开机,电流也是0.88A左右,CPU供电没有,不知你的CPU供电有没有,CPU是否工作。

网友:
遇到过一样的,,,北桥坏了

网友:
CPU供电有1V左右啊,复位也正常啊,CPU已经换过了,没有思路了,北桥也做过了,买的新桥来做的,应该是做好了,故障还是原来那样,晕啊

网友:
复位正常 的话 楼主刷下BIOS吧

网友:
BIOS一开始就已经刷过了,不行

网友:
这个板显卡开焊会不会也出现这种情况啊?

网友:
可以加焊下北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