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GN-S16CQ安装显卡驱动时老蓝屏 !但是卸载了 还是不行 !不知道怎么回事?

楼主(2010-01-10):
今天接到客户的一台SONY VGN-S16C笔记本一台做系统但是做完后 (原来 进不去系统) 显卡驱动 已安装上就蓝屏  驱动从官方网站  或 第三方都下载了 安装上 还是 不行不知道   是怎么 回事    我从网上 看看了  有人说 是显卡坏 了   但是 不知道 是什么原因        在这  我求原因  谢谢了

网友:
据说驱动安装有顺序的  比如不要先装声卡驱动 显卡驱动装完再装  这是比方  具体的顺序我忘了  还是等知道的高手来回答你吧  我暂时只能给你提供一个思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但是我用纯净版的系统做的  安装玩了以后 我先安装了 显卡 驱动也不行       我打400-电话他们告诉我 先安装 大的  就  可以  比如说 声卡 显卡   像是小的  猫 无线  等等  最后安装就可以啊    但是 我没有装上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现在也 没解决呢 ,请高人来指点吧

网友:
也许是顺序没对哦 还有就是 驱动错了 我以前装一个NEC 的也是 还以为是硬件有问题了 换了很多驱动都不行结果找个高手发了个正确的驱动就OK 了

网友:
用纯净版的装好后,先装显卡驱动看看。

网友:
可能是主板上的显卡有问题,压一下显卡试

网友:
先装主板驱动,装完就重启一次,再装显卡驱动,装完再重启一次,再装声卡,同样要重启一次。
装完这三个后,其它的驱动可以一次性装完。

网友:
主板有短线 显卡跟北桥之间 这个机子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