睡前一问,关于rtc电路~~~~

楼主(2010-01-10):
小弟对于这个电路的理解,是3vpcu和cmos电池都作为vccrtc的必要条件
分析方法是用叠加定理,即分别讲3vpcu对地和将vccrtc对地算出的节点电压相加
但是很多人跟我说过当系统启动时也就是3vpcu成立情况下,cmos电池的3v将屏蔽掉
通过电路我不清楚怎么屏蔽掉,希望各位大大能够帮小弟解释下,在这里感激不尽
(个人感觉两个二极管就是单项开关导通,没什么稳压作用)

网友A:
以精英945P-A主板的CMOS电路图来讲解CMOS电路的工作原理
如下图所示:

图中CMOS存储器和实时时钟电路的振荡器内置在南桥芯片内部。X为32.768晶振,C1.C2为谐振电容。JP为三针CMOS跳线。
   插上电源的时候,由电池经R1 102电阻后到肖特二极管整流后经过C6滤波电容滤波后加到CMOS跳帽1针,经过跳帽把1-2针相连。给南桥提供CMOS存储器和实时时钟电路的振荡器工作电压。让晶振起起振,产生32.768KHZ的时钟频率,并为南桥和CMOS电路提供时钟信号,CMOS电路处于工作状态,随时准备参与唤醒任务。另外一路RTCRST#经过R5电阻电容滤波后也加到南桥内部。RTCRST#是用来复位RTC电路。即恢复CMOS电路到出厂设置。(#为低电平有效,所以工作时要把他置于无效状态)
电池出来另一路经过C5滤波再通过R4 000保险电阻接到IO的74脚(VBAT)来监控电池电压。
插上电源后紫5V经过C7电容滤波到过10863脚,1086在3脚得到5VSB之后由2脚输出电压。2脚输出电压再由两个电阻分压加到1086 1脚,1脚得到电压后,通过内部稳压电路控制保证2脚输出电压为稳定的3.3V。2脚输出3.3V后加到肖特二极管另外一只脚整流后给跳帽1针提供电压。由于稳压得来电压要比电池给的电压要高,所以接电池的二极输出端电压要高于输入端,此时接电池的二极管不导通。从而取代了电池供电。
此板电路设计与别的主板电路存在不同。此主板是把跳帽设计成了RTCVCC,一般主板为肖特二极管出来之后有一路直接进南桥提供RTCVCC供电,而此板则是要跳帽跳上之后才会有RTCVCC这个电压。
一般主板CMOS电路如下图:

个人理解 有不到之处请斧正

网友:
由于稳压得来电压要比电池给的电压要高,所以接电池的二极输出端电压要高于输入端,此时接电池的二极管不导通。从而取代了电池供电。

这句话很精确的解答了我的疑惑,谢谢版主

网友:
技术交流一下。

网友(2010-03-12):
说得非常好,继续努力

网友:
言简意赅
分析的很透彻

网友(2015-03-22):
关机断电以后COMS被清空了是不是COMS的二极管被击穿了

网友:
就是断开了是吗???

网友B(2015-12-12):
引用 网友A:
以精英945P-A主板的CMOS电路图来讲解CMOS电路的工作原理
如下图所示:

版主!请教个问题好吗?我有个三星R23用电源适配器开机就不定时自动关机也就是掉电吧?刚才发现用电池开机没事儿!可开机后插上适配器在系统里!望指教!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版主!请教个问题好吗?我有个三星R23用电源适配器开机就不定时自动关机也就是掉电吧?刚才发现用电池开 ...

念不通你的话,没明白是什么意思,先换适配器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念不通你的话,没明白是什么意思,先换适配器试试

先谢谢你的回复!我这个笔记本是三星R23 plus故障现象是用电源适配器开机的话!不管笔记本电池插不插在本子上,有时候能开机一会儿也会掉电关机,有时候本子屏幕还没亮呢就掉电了!我换过电源适配器了也不行的!!但是后来我发现这机器不开机的时候适配器能给电池充电,电池也能充满电!
不插电源适配器的情况下单用电池开机啥都正常不掉电不关机!一直到笔记本电池电量用光!
还发现个事儿用电池开机啥都正常的时候插上适配器笔记本不显示充电!而且一会儿也会关机!
就是这样的毛病,望高手赐教!谢谢了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先谢谢你的回复!我这个笔记本是三星R23 plus故障现象是用电源适配器开机的话!不管笔记本电池插不插在本 ...

这种现象有点像带不动负载,可通过你插上适配器充电给电池充电有时间来作为切入点,按这种现象来看的话像是适配器产生的公共点电压不稳定造成。还有看看你这个板子CPU后面有没有NEC大电容,如果有先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现象有点像带不动负载,可通过你插上适配器充电给电池充电有时间来作为切入点,按这种现象来看的话像 ...

先谢谢您!大师!这个本子cpu后边没有NEC大电容是那种330的!再请教一下,我没有系统的学习过维修!公共点都怎么找呀?这板子上没有我认识的那种焊锡连上的公共点呀!有人说是隔离电路,但我也不怎么会看图纸,关键是要说有东西坏吧它用电池开机就没事儿!没短路我查起来就费劲了!

网友:
很详细的分析电路不错

网友(2016-01-14):
三星R23的电源接口坏了,接触不好了,用电源适配器就掉电了!有时候别把问题复杂化了。把板子拆出来,接电源适配器裸板开机测接口。

网友:
非常感谢二楼凤城的RTC电路详解,现在明白了为什么联想某系列的主板COMS没电不开机是为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