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 DELL。。型号忘了 需要预热显卡才可以正常开机~!

楼主(2010-01-11):
大概是去年上半年吧~!商家拿了个没有过质保 用了一年多点DELL
笔记本
来 说是开机不正常 而且用起很烫。。。
我想很烫肯定是里面灰尘太多了吧。。于是把机器拆开除尘 。。 OK 可以用了。。。没过几天 又拿回来了。。。还是那样。。我晕~~!
开机 呀 怎么是花屏 才拿来的时候没有看到这样啊 。。。无语 商家说原来就是这样 (呆~!~先又不给我说清楚 最怕这种商家了) 又搞吧 。。。。
开 一次不行 。。又开。。。再开 。。。。应为那是还没怎么修过笔记本 就这么重复的搞哦。。。。看了一下出厂日期 呀 还没过质保的哦 我又电话问他们、、、他们说客户不质保了。。叫修 。。。好嘛 我确认了 修坏了不追究
开工了 呵呵 经过多次开机发现 多开一会 花屏症状减轻了 ?? 继续努力中。。。。开了 10几次 呀 好了 。。。无语。。。。真的好了么 。。。 跑了圈3D 没事了 。。。。。 放一边去吧 等会再试试 。。。。
过了几个小时 再开 也 又有点花了 不过没开几下就 好了 一样的可以跑 3D 了 。。。。把我搞晕了 这本本还有点搞笑 还要来点 前奏说 。。。取下所有东西来耍哈看。。。东看西看的 又没看到什么 爆浆啊 掉东西之类的 。。。。管他的哦 说了 修坏不找我的 我压。。。。压哈桥 压哈显卡 呵呵 。。。有反应。。。显卡 压着就可以一次 开启了(经过多次冷却等待得出结论显卡虚焊)。。。想了一下 虚焊了 开几次 这芯片发热量大 热胀冷缩又接触上了 就正常了 。。。。。估计是这样了 。。(想出了一妙招。。先把机器冷够了过后 预热一下显卡 再开 真的一次搞定。。。。) 聪明。。的确聪明 哈哈哈。。。
郁闷了 搞了半天(因为机器要冷了才出故障所以费时间)要加焊GPU 我没焊台啊。。。怎么搞呀。。。经过再三考虑和打电话确认 修坏了不负责 。。决定用我那个120块买的 手持式风筒吹(不过那段时间手感好 成功几率几乎 100% 都吹好很多台机主板了。。。现在没手感了哦哦
) 。。。杀呀。。。。
用我自制的洗板水洗干净了 接起开机 呀 一次成功了哦 哈哈 高手。。。。
试了几圈 3D 再经过 多次冷却开机冷却开机 没问题了 哦 但不保证用多久呵呵 。。。交货了 。。。。都过去 这么久了不知道那个被我用比土炮还土的 风筒吹好的机器 到底如何了 。。。。
现在想起来真是 新生牛犊不怕虎啊 。。。。不过那个DELL 的机器也太差了撒 才用一年就这样的问题了 。。也许他运气不好吧。。。
笔记本

网友:
自制的洗板水是怎么做的

网友:
估计肯定以及一定他还会空焊!

网友:
暂时修好了,,,,

网友:
用风筒吹多半过不了一个月质保呀,还不如找商家的BGA加焊下,给点电费,这样子赚钱多好的,机器又不容易反修

网友:
半年了没拿来~!不晓得是不是到其他地方去了 我自己做的洗板水 就是纯度99.8%的 工业酒精 加 二甲苯 就是香蕉水啊 比例乱整 但是发现 香蕉水少了 洗过会有白色的一层 不晓得是撒子 加多了感觉像上了油一样不容易干 没有具体的比例哦

网友:
楼主还很有才啊。纯度99.8%的 工业酒精 加 二甲苯多少钱啊。。比例是怎么调?

网友:
直接用香蕉水就行(天那水)

网友:
天那水不行啊,太毒了,分析纯的酒精+二甲苯毒性算比较低的了,我一直在用,效果还不错。苯或甲苯+酒精,效果更好,但是毒性比较大,权衡一下,还是用二甲苯了。价格也比较便宜,一般化工店都可以买到,十块钱一大瓶了,分析纯的酒精也差不多这个价!!比例3(酒精):1(二甲苯),就可以了,如果觉得效果不好,就多加点二甲苯,但不要太多,否则洗过会感觉油油的,而且毒性成分浓度会高,对身体影响不好……

网友:
现在基地要卖BGA了 ,还是去买一台,做着也放心

网友:
楼主真有才呀 自己整的洗板水也能用啊 我也研究一下

网友:
哈哈我自己也搞那样省钱

网友:
佩服楼主的技术和胆识,手动的土炮也能搞好BGA,那可是真功夫呀。

网友(2010-04-29):
楼主挺会搞的么。。
我不赞成用天那水,,维修诚可贵,生命价更高么。。酒精毒性还小点,且挥发得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