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U最大顶得了多少温度呢??

楼主(2010-01-11):
在一块显卡GPU是无铅的在一台二温区的返修台中想把它无铅的珠球加热融化.风枪吹出有几个温度都可以融化珠球 但它们停留的时钟就不同.. 风枪出来的温度有::250.255.260.高温的停留时间短些,低温的时间 长...不知GPU在瀑或起泡之前最大能沉多少度呢...
显卡

网友:
无铅的熔点是在217度,自己调曲线测试就可以了,这也要发贴?
上部曲线设6段,下部设三段或四段都可以

网友:
一般情况下 温度均匀 的话 怎么搞 都不会 起泡
但不能过温 过时间

网友:
我一般把风枪调在390-410 下面用安泰信的预热太加到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