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TO IDE转接卡配套电源电路图

楼主(2010-01-11):
最近拆了一个USB TO IDE,SATA转接卡的配套供电电源,特画出电路图,以供有需要的朋友参考。电源型号:HS002-5-12,做工很山寨。
原开关管型号缺失,修复后测得开关管尖峰钳位电压大约在400V左右,故可用6N60,7N60或耐压更高的管子替换。
输出端的滤波电容亦已记不起容量了。按一些书上所说开关电源输出电容选择的大概规律,1A=1000U,可选16V2200U低内阻电容取代。
C9的耐压忘记标注了。该电容的耐压是2KV。
此电源未损坏前,正常工作时温度很高,主要发热的部位是开关管与开关变压器。修复后开关管的温度显著降低,故可认为原开关管选取不当。
闲来无事对开关变压器进行了一番DIY,成功解决了变压器发热的问题。DIY时并未修改绕组的匝数,因原骨架中空余位置很多,所以对各个大电流绕组使用了双线甚至多线并绕的办法,以降低高频集肤效应,降低变压器温度。以下附上变压器的绕组参数。电路图亦加标同名点。
1~2:54匝,分二部份绕制,第一部份在骨架最里层,第二部份在最外层。单线绕制。(DIY:原线径双线并绕。)
3~4:4匝。
5~6:5匝。双线并绕。(DIY:原线径四线并绕。)
6~7:4匝。双线并绕。(DIY:原线径五线并绕。)

网友:
我来说几句,这个电路原理和ATX的辅助电源部分很相似,是靠自激振荡来控制输出电压的,但我学了很久仍然没有明白,反馈回路是怎样工作的,大伙懂的说下我听听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源版里有这方面的内容,可前往本版置顶贴中寻找。

网友:
431 画错了吧?

D5 和 C5 的反馈取样整流看着也不太对,你在核对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已经修改。D5与C5是正确的。以前修过一个打印机的30V0.4A的电源,也是采用这种方式。此电源的反馈脉冲电压高达27V,是不可能和ATX辅助电源那样整流的。这样接的好处是,C5所充的电取自变压器的反向感应电压,脉冲宽度大,电压低。

网友:
我都是用 WIN 的画笔,使用简单。

网友:
D5 和 C5 核对了吗?

网友:
那个没有现成的元件图标,像这样的一张图得花费不少时间而且元件画得不统一,感觉比较头疼。

网友:
原电路就是这样的。从原理上也没有问题。请放心。正常工作时,C5上充的电压大约在5V左右。而绕组3,4的正反馈脉冲达27V。

网友:
赞美的话我就不说了。说句题外话,梦回兄真是闲得可以啊!呵呵。

网友:
我本来就比较闲啊。这几天天气冷外加下雨,手中的活都是上门维修的,能拖就拖了。
闲着没事也是件痛苦的事。找点事情做呗。这东西是我自己的,用起来热情似火,空载时开关管都摸不得,烫。工作时变压器也散发出一股绝缘漆糊了的气味。早就看它不顺眼了。
这东西在淘宝是不少在卖,价钱大约在50块左右。USB TO IDE/SATA转接卡。转接卡直接插在硬盘的IDE口,这电源则负责给硬盘供电。既然手头上已经有此电源较为全面的资料,放出来给有需要的人也好。

网友:
楼主能上个绘电路图的软件吗?就是你画图的这种,绘图助手不太好用。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图就是绘图助手画的。

网友:
可能是我的绘图助手软件不全吧。绘图助手1.0版(未注册)。我下个破解版试试。

网友:
说心里话,这电源做工相当垃圾!实际使用中,干扰相当的大,我就纳闷,这样的垃圾都能卖出去,可怜那些硬盘了。
呵呵!
你看看电源图纸,从前到后,前无高频隔离变压器,直接整流才用22uf,起码也得100uf吧,后端无蓄能电感,滤波都不到1000uf,还能标称out  2a电流,最起码前端交流输入应该有个缓冲电阻吧,开关管的取样电阻形同虚设,就这垃圾原件组成的控制电路,基本上过载,就烧开关管,而且还能伴来一声巨响,随后就一股臭气,要是拆了都能下一跳,漆黑一片,呵呵,好在有个开关变压器,做隔离,不然负载设备性命都难保。哈哈!还有
有空你拆个全新的,看看里面,好点的有个保险丝,有的直接短路连死,元件东倒西歪,输出快恢复连个散热都没有,还是个2端的,懂行的都不敢买,哈哈。
我奉劝,再遇这个东西坏了,千万别修,直接out ,浪费这时间都对不住自己。
哈哈!

网友:
楼上的,这种东西很多人都在用,便宜就是硬道理。还有,这是反激式电源,是不需要蓄能电感的。

网友:
16#的,这是买转接卡配来的。
楼上大只佬兄说得实在,50元转接卡+电源,你还希望能买到宝是不。
不过你所说的情况倒也有些是事实。实际上开关管的电流取样电阻取太小了,我都改用0.33欧的。只是个人觉得,你应该去学点开关电源的知识。

15#倒是好久没见露面了。

网友:
我也有一个这电源
想把12V输出电流增大到4A
楼主,可以改吗?要怎么改呢?谢谢!

网友:
我也有一个这电源
想把12V输出电流增大到4A
楼主,可以改吗?要怎么改呢?谢谢!
引用 网友D:

算了吧,能稳定输出1a都烧高香了。
这开关变压器也就20w左右。

网友D:
算了吧,能稳定输出1a都烧高香了。
这开关变压器也就20w左右。
引用 网友E:

此电源实际测试时,5V带了2A,12V带了1.4A,输出电压稳定。因为先天缺陷,这个电源整流部份有二个二极管位置,5V和12V都有。但实际只安装了一只,所以二极管温度很高。长时间带载肯定是不行的。但是可以更换二极管来解决此问题。
另外,开关变压器的功率并不是固定的。一个很关键的因素就是开关电源的工作频率。抛开工作频率来谈已知变压器的功率,是不合适的。

网友:
理论上是可行的,但实际做起来不容易。一方面电源原来的工作频率已经较高了,若要加大电源的功率必须升高工作频率,这会引来一系列的问题。一是自激式已经不适合了,损耗比较大。需要更改电源的控制方式。二是开关管以及次级整流器件的性能要求提高,工作频率提高会大幅度增加开关管和整流管的损耗。如此一来电源的整体发热量肯定降不下来,在那种密闭的环境里是不能长期运行的。换句话说,你的要求已经超出原设计的功率范围,要做到等于是重新设计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我知道了,谢谢,如果我不用5V,12V最大也只能接1.4A吗?我做过试验,12V 1A一分钟左右开关管就很烫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如果不接5V那一组,12V应该能增加到近3A电流输出。但是必须更换更大电流的快恢复整流管。同时需要修改一下电路,否则接负载时12V电压会下跌。
如果二极管发烫,可考虑在原有的空位上补上一只同型号二极管。不同型号的二极管效果不好说,参数差异太大会造成一只负载过重,一只负载过轻,起不到分担的作用。
只是不知道你那个电源是否和我的是同样的电源,如果是,更换开关管能改善开关管发热的问题。但有一点,不能用原型号。

网友:
回复 网友F:

非常感谢,我已清楚很多了
我这电源的开关管是K1351,我现在手上有一个K1117的管子,可 以上吗?除了二极管外还要改哪些地方呢?可否详细说说?

网友:
K1117的参数比原管略为高出一些,可以换上去试试。不过在那种密闭的环境里,选电流大的管子有利于降低发热量。例如9N60,10N60。
楼上需要仔细核对电路是否与我画的相同,我画的那个电源是5V12V一起取样的,换句话说就是不能单独使用其中一组输出,会造成输出电压下跌,影响输出电压的稳定性。若要使用其中一组电源,则必须把另一组从电源中去除不用,并把取样电路进行一些修改。不使用的那一组电压不再送进取样电路。不管去除哪一组,都得重新调试,原取样电阻已经不合适了。输出电压会上升。
除二极管的问题外,最好看一下变压器的质量。如果变压器像我的电源那样次,则需要重新绕制。否则次级发热量会增加不少。

实话说,如果楼上兄弟也和我一样清闲,可以搞搞看。相信许多人都会认为此电源不值得花费如此多的心思。

网友:
有这个图纸维修起来就方便多了,我手头就有这个电源,到时希望能用得着~

感谢分享~

网友:
我去掉5V的几个器件,把R12改为22K,输岀电压为13.9V,开关管用K1117散热片加大,D6用肖特基二极管,R11改为120欧2W,输出二极管用长城电源上的双二极管三脚再加散热片,变压器所有线径加一倍左右,接6欧大功率电阻输出电压稳定在13.8V,十分钟左右开关管不是很烫,比原来好很多倍,但接到一老笔记本上(改它就是想用这本上),测得电流为2A左右,最大不超过3A,拷机半小时后电源管,输出整流二极管,变压器很烫,手不敢摸。问一下楼主,这样长时间使用会出问题吗?才2A电流怎么发热那么大,接负载电阻好像没这么严重!
呵呵,感谢楼主的所有回复,让我学到不少东西,我改这电源主要是想通过这进一步了解开关电源,时间肯定是有了,这真的是要相当多的时间,不过我感觉很值,哪怕最后它不能用在那老机器上!

网友:
回复 网友D:

结果肯定是会挂了。D6用肖特基二极管不行,反向电压会把二极管击穿的。原来的二极管是1N4007,也亏厂家敢用。所以我在图里改用了耐压达1000V的快恢复二极管FR107。另外开关管改用10N60或90,变压器的问题除了自己动手DIY一下没别的办法。
我的电源DIY过变压器之后,长时间工作变压器也不烫。原变压器发热的根本原因是用料太省,电源工作在高频开关状态下,变压器绕组本应采用多股并绕以降低发热量的,但是初级只使用了单支铜线,次级也只不过采用了两支。若兄台也有意思要动一下变压器,我建议你做好详细的记录,例如各绕组的先后顺序,绕线方向以及圈数,简单点说就是不能搞错同名点,搞错了有什么后果就不好说了。按以往我的经历,绕错了基本都是炸管。
还有就是,加大线径还不如多股并绕。
另外,建议你把R2换成0.33欧1W的。原0.22欧的阻值过小,如果负载过重会烧开关管。我的电源就炸过一回。

网友:
那我在R4上再并一个二极管可以保护D6吧,我见过这样设计的电源,变压器已经上漆了,不好再弄了。今天再次拷机2小时,测得输出二极管和开关管上的散热片温度都高达78度,呵,可能得加风扇才行。
R2加大会不会影响输出电流。再请教一下楼主,此电源的开关频率是否由C4 R5决定,可否改动一下呢?

网友:
现在才发现电路图里电阻的编号有问题,有两个R4。我知道你说的是哪一个,不过你的方法要么不起任何作用,要么会造成短路。看你如何并二极管了。FR107不难找,ATX电源里有,没必要去想这种心思。再说你的办法也没什么作用,接反了还会短路。
R2加大肯定会影响输出功率,但是合适的阻值却可以保护开关管。在更换为0.33欧之后,我那个电源仍然能带起5V2A+12V1.4A的负载。
电源的频率其实与C4R5关系不是十分密切,在稳压电路起作用的前提下增加C4的容量并不会改变开关电源的工作频率,反而减小容量会导致开关管工作状态变差。减小R5能改善开关管的工作波形,也可以降低一些开关管的温度,但负载较轻时电源会产生间歇振荡,工作不稳定。这种情形在C4容量过大时也会发生。

网友:
回复 网友F:

学习了,楼主的回复总能让我学到不少。我找到了一个HER108查了一下参数感觉还行就上了,然后找来一个小风扇对着散热片吹,拷机一个钟,散热片上感觉不到热,温温的,看来这电源要长时间大功率用少不了风扇!

网友:
请教一下 如果这个电源开关管击穿会不会把硬盘挂掉

网友:
请教一下 如果这个电源开关管击穿会不会把硬盘挂掉
引用 网友G:

对于你这个问题,我无法回答。因为我也不知道。世事无绝对,会不会只有天知道。倒霉的时候喝水都会塞牙。

网友(2010-03-18):
这个12伏和5伏没有并接稳压管!我碰到过有并接稳压管,稳压管也烧了,还把硬盘烧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