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位诊断卡跑0D什么意思

楼主(2010-01-11):
请问各位兄弟:前天在主板维修商城买了块鑫帝四位诊断卡,一开机诊断卡显示d0--,没变动。也就是前两位是d0,后两位没显示,查了说明书,没有d0代码,是不是应该理解为0d,那代码0d是什么意思?

网友:
四位的没有用过呀,但是建议楼主去百度或者Google一下!
网上很好找的~

网友:
0D 好像和没有跑差不多哦  看指示灯撒

网友:
如果是775的主板,可能就是内存不过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