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S650N不触发

楼主(2010-01-11):
方正S650N不触发.量EC的166-VCC有3.3V;29-AC_IN有2.6V;2-PWRSW*有3.3-0-3.3;165;168-32KX有波,南桥82801上有波,3.3VAL,5VAL有.SST39VF040的31-VCC有3.3V,但COMS块的各脚都打不到波.这是EC的图大家帮看看想想,谢谢.对了补充一下,COMS刷好几次了,CE到BIOS各脚的连线都打了没断线.

网友:
板主们,师傅们看完没有一点想法吗?

网友:
看有没有短路了

网友:
你发的图是空白 给我发 lijie62626@sohu.com 给我发我看看

网友:
短路了吧。看看主要负载部分

网友:
谢谢各位.我发的附件不是空白.是你打开的软件可能不对.

网友:
做一个南桥就好了。我以前也像你们这样。I/O南桥工作条件都有。开机键也有。也能拉低。就是不触发。做一南桥就好了。

网友:
EC换过没有啊  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无边版主,也谢谢各位.我没有找到ECRST是哪一脚.请指点.

网友:
光一页图,让人怎么给你看啊,

网友:
换上个开机芯片试一试吧。

网友:
是不是那个PHY RST就是ECRST

网友:
换个IO试试

网友:
谢谢各位.EC定上了回来试换一下.

网友:
遇上不触发的话,如果快修,我会先换了ec在试试…

网友:
谢谢.我换了一块BIOS芯片,可触发了,但不显示,是显卡的问题.但原BIOS用编程器也可读写.

网友:
回复 网友B:

既然定在显卡上了,那就仔细测量与显卡有关的电路了,供电,时钟等,祝你早点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