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c520不断重启

楼主(2010-01-11):
清华同方C520本,待机电流:0.03A,开机电流可以跑到1.03A,屏显示LOGO后重启,电流回落到0.77A,一直循环.按暂停后,可以显示LOGO而不重启.仔细观察启动自检顺序,发现检完内存后接着重启,请高手帮忙分析

网友:
进BIOS恢复下出厂   试试

网友:
换条内存试试

网友:
加热北桥试试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AA%CD%AC%B7%BDc520                                                                                                    唐宗杰发过同样的帖子,这本应该是个通病。故障时一样的。想知道具体是哪个芯片导致的。希望高手指点。这个本子是这样坏的。(我也是修电脑的,我主要修台式机板卡,笔记本小毛病还能解决,专业点的就不怎么通了。)我晚上下班回家,路过朋友家(我的一老乡,我们关系不错,也是干这行的)遇到麻烦事了,客户拿来本让他做系统,第一次装进去了,就是系统Excel跟Word 没有。想再换个版本。装第二遍的时候到光驱引导的时候,电脑突然重启,不断重启,哎!人,点背了喝凉水也塞牙啊,客户在一边看着呢。那怎么办,谁的责任?客户要是不在那话更不好说了。。。。客户说这本子不是他的她也是借别人的,,他打电话把本子的主人叫来了,,,这主人*(东北爷们)说这本子也是别人的,说来:"你这装个系统把电脑给装坏了",让老乡讨个说法。真是口吃黄连啊,,,老乡说你把本子放这明天想办法 个你解决就是。。。。这本子的“主人”不干,,说是怕人跑了,人家是大门面,还会因为这破本子卷被子跑啊。无语,,,老乡说那明天你带着本子来。他也不干,,,那怎么办啊,让他说他也不说。结果老乡报警了。这家伙也不想后果,就报警。在北京没暂住证,没营业执照。身份证也是老的。号都对不上。再次无语。。。还好,到了警察局没查那么多。当事人过去其他人边边站。呵呵,,警察也懂点。说人家属于正常操作笔记本。没换你东西拆你东西坏了那不是人家的责任。结果说是然客户出160修笔记本。如果费用超过160算老乡的。笔记本放派出所了。今天刚取走。去修去了。哎~~你说这事弄得~~~~~

网友:
那还真是郁闷哦。。。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