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傅们帮我分析分析

楼主(2010-01-11):
我会电脑,开过小店,生意不好,现在没开了。
记得第一次修主板,一客户拿来一主机,开机后不久就死机,蓝屏。
拆机箱检查主板,发现CPU周围有好几个电容爆了(杂牌845主板)。
以前没用过烙铁和相关的维修工具,更别说用万用表了。
前段时间买的工具还没有用,是新的。看到这次有机会就一试了。
首先我把主板卸下,烧好烙铁,开始拆坏电容了,第一次啥都不知道,觉得吸锡器没什么用,烙铁搞了半天也不见那电容动一下。
最后还是用暴力拆下电容(用钳子),换新电容的时候,孔位不够大,就用锥子钻大一点。就这样搞了几个小时换了8个大小不一的新电容。
换完后,插上相关的配件开机试试,可就是不行,还闻到一股糊味,再次检查,发现风扇转,CPU很烫手,觉得不对劲,再仔细检查,发现有一个小黑块有烧糊的样子,字体看不清楚,就查找周围相同的配件得到一串字符,在百度里一搜还行,知道了这是个场效应管。上淘宝淘了几个。经检查这故障是因为我在焊电容时有一个电容没有剪脚,装机后两个长长脚丝连在一起造成了短接。击穿了这个管子。
管子到货了,我又在发愁,怎么在主板上弄下这个坏场管啊!先是用烧好的烙铁把两边烫烫,没用,用暴力差点把主板给拉坏了。最后我不知怎的用铬铁放在上面加热烫,看见有冒泡了,赶紧用镊子拔下。原用暴力发现场管下BGA板上的铜片有点断裂并变型,没办法用烙铁按平了点。把新的场管按原来的样子放在主板上,用烙铁和锡丝把场管两边补了焊固定了下来。再检查了一遍主板有没有疏忽地方,又在场管上用烙铁加温让其焊的更牢固一点(后来发现这管子不怕热的)。
到此就完成所有的维修动作,赶紧装上电脑配件再试机,听到嘟的一声我的心就甭提有多开心了。
现在想想还是美滋滋的!

请师傅们给分析分析,上面例子正确的处理方法?场管这样的小件是如何焊接的?以及应该注意的事项。
先谢谢了!
也替像我这样的新手谢谢了!
注:以上是我亲身实例。

网友:
先拆电容,在把电容的腿子剪断一点,在用烙铁焊上去,注意正负极的方向。有的主板的方向是反得,比如华擎主板。这个是需要不断联系的。

网友:
拆mos管最好搞一台热风枪,用烙电不好搞,不小心还会把铜铂给带起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作答。
不够详细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指点。

网友:
拆简单,一把烙铁就够了,但装就麻烦了,有风枪也不见得就能搞定

网友:
你还真行,还是先了解哈烙铁杂个用的,实在不行,你跑一家搞维修那里去看别人修一两个小时,保证你换这两个东西是没问题的,

网友:
场管一般用风枪来拆焊,建议楼主到新手焊接区补习下。

网友:
第一、拆焊电容,先把原电容的两个焊点加上些新锡,然后在加热的时候,用手摇动电容,它就会下来,如果你的烙铁够好,也可以一次就把两个脚一起加热,拔出来。然后用缝衣服用的钢针加竹筷做个透针,用烙铁和透针配合将要安装电容的两个孔通开,接下去就容易了。
第二、一般拆MOS管都是用风枪的,如果你一定要用烙铁也可以,先把两个脚用偏口钳子剪断,这样这两个脚用烙铁就可以拿下来了,大头你已经自己拆过了,也就只能那样加热,不过不是场管的有字面哦,是加热它的金属部分。

网友:
佩服LZ的胆量!

首先说明一下,我也是新手。现丑一下啦!

第一:电容的拆焊技巧

首先看一下电容的+、-极,大小(如1000uF 6.3v)和耐压值。一般主板上有阴影的是-极,但是也有正好跟这种情况相反的。所以应该先看一下。

再一个如果你做专业维修应该有一台恒温电烙铁,一般的当然也可以,不过用起来不太方便。

烙铁烧热后就开始拿电容了,先在背面的电容角上上点焊锡,利于把电容拿下来,在给电容加热的时候你可以用另一只手往另一边掰,掰的方向正好和电容角的方向相反。

电容拿掉后,你可以用透针(其实就是大头针,不知道别人怎么叫)把电容孔通一下,通的时候先用电烙铁加热一下焊锡。这样孔就通了。把好的电容(新的长角是正短角是负)焊上。把露出来的剪断。

第二:热风枪的使用技巧 (转自我的另一个贴子)
热风枪的使用

使用说明:往下吹一些场效应管、IO、PS/2接口...做一些电烙铁做不了的活。

我们这使用的是850C型,

就以吹场效应管为例:风速(3.5)不要太大,以免吹跑周围的元器件,温度(4)不要太高,这些参数以后在维修过程中大家可以慢慢掌握,因为不同元器件的大小不也不一样。

离场效应管不要太高,约1.5cm,一开始你可以加热一段时间再移动加热。吹元器件的时候要垂直于元器件!

大约50秒左右就可能用镊子把场效应管拿开了,注意周围的元器件。

网友:
工欲善其事。。。。。风枪,恒温焊台,这两样东西,感觉不能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