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电源适配器不会修

楼主(2010-01-11):
我有一个佳能电源适配器原本是输出24V、27V,但现在只输出1.5V、1.7V。应该怎样修

网友:
我修过呀/换电源芯片看看呀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是电源过流保护了。你检查一下输出部分元件有无异样,如电容鼓包、快恢复整流管是否击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