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跑60AA 不亮

楼主(2010-01-11):
845GV版  跑到60AA就不动了 打内存地址阻值有两个60欧,还有一个无穷大,请教高手是哪的问题

网友:
可能是主板上有断线

网友:
查一下电路供电

网友:
我的主板也跑60AA,最后是VGA接口接触不良,加固了一下就好了,你看一下是不是接口的事!

网友(2010-04-03):
我有一块是技嘉965P的,跑60,隔了半天,再点,又好了,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