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8600GT显卡黑屏

楼主(2010-01-11):
客户送来一块 PCI-E七彩虹8600GT-GD3的显卡 测试黑屏 诊断卡跑24不过 显示器有信号过来 就是黑屏不显
想请教下前辈  像加焊GPU需要注意哪些才能提高成功率啊~
还有就是 板上也没有写是无铅还是有铅 那选曲线的时候到底是选哪个啊
我以前是用有铅的压不动  无铅的直接压死  很杯具~
因为刚才才压死一块  现在没信心搞这个了~
请教下各位大大们~

网友:
没大大指教么~~
对了 我用的工具是*词语被过滤*380  就是选曲线有点模糊~~~
请教大神出现撒~!~~

网友:
真是杯具了~~小弟洗了下GPU 檫了下金手指
上电在试 没加散热片~~结果时间过长 GPU冒烟了。。。

网友:
要注意温度和风力

网友:
85  86  2b  不过  但显示器 亮绿灯

刷bios  无效 加焊无效的  直接换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