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sony VGN-s16c 安装驱动的顺序!谢谢 !!

楼主(2010-01-11):
求sony VGN-s16c 安装驱动的顺序!谢谢 !!
安装

网友:
一般机器,都是先装主板驱动,显卡驱动,网卡,无线,声卡,后面好像没事了。

网友:
sony的本本好像非得安装它随机带的系统。不然就总是有点问题,我碰过两台都是这样。

网友:
建议你找800问他们要安装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