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 自校准中跑不过02的困惑

楼主(2010-01-11):
我有个ST340016A,坏道很多所以想作个自校准。 在备份了固件后,用N2,,22开启SF后。跑到某个地方后,会出现循环从02开始跑。有时,跑到某个地方,BUSY灯一闪一闪,就是下不去。图片如下

不知这个ERR,是指什么错了??

停在这儿很久,就是下不去了。有时下去了,又会从02开始跑,不停地从02循环跑。

   还想请教大家一下,一般跑自校准时,数据传输率不般设为多少,是9600吗?

网友:
左右偏心率都是7FFF
一般某个或某几个ZONE中的偏心率值很多7FFF,就不正常,估计是盘面缺陷太多

网友:
斑竹
这种情况能给个方法不

网友:
请问孤帆远影  这个盘还能修得好吗?

一般跑自校准时,数据传输率不般设为多少,是9600吗?

网友:
9600是正常的 你的是一个磁头的吧那就没办法砍了

网友:
换板换固件跑
如果还不行就扔了

网友:
4代,两个头的,1头估计已经不行了,把你盘的1头砍了,如果成功还能有个20G的玩玩,这种盘一般可以用于做热交换修其它盘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