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驱不能用

楼主(2010-01-11):
一主板运行系统很正常,长时间不会有问题,但是只要一用光驱放碟片,四五分钟后就自动关机重启,电源,光驱,数据线都换了,只没换主板,怎么修呀

网友:
你说怎么修,你就不能换换主板吗!再摸摸南桥是不是很烫

网友:
想换主板就可以换了,不换就可以看看供电、复位、、、

网友:
换个电源试下。。

网友:
首先要考虑电源的负载能力。。  其次换个IDE口 试试  大多数是电源负载能力差了

网友:
换主板看看是不是主板问题再问

网友:
我白菜 遇到问题能换的就先换判断问题所在,再想办法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