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逸F41M进水维修全过程(附电路图实拍图)

楼主(2010-01-11):
一月9日上午接修一台联想天逸F41M,进水后客户提到联想阳光服务检修过,到手后拆机发现进水严重,PC卡槽旁边大面积发霉,用洗板水清洗后,上BGA烤干,将发霉处处理后2个多小时过去了,当时一时间没找到F41M的电路图,但是这个电路和天逸F40的差不多,凭借自己对主板的熟悉开始了维修,主板上电待机0.01A公共点电压2.5V,仁宝的机器设计是比较特别的,测保护隔离电路最后一个场管不导通,拔电测各路电感的对地阻值,发现芯片813LN所控制产生的两路电感短路,将此电路连接到B+(公共点)的电感PL9断开后,B+电压恢复正常,以前曾多次维修昭阳E42,天逸F40等进水机器,根据经验判断813LN芯片损坏,拆除813LN 以及击穿的场效应管,测1.05V电路阻值只有4,通过断开JP点和电击法找到了击穿的电容,此时测1.05v电路的阻值依旧只有4,费劲周折在朋友的公司找了813LN,上电后1.8V 1.05V电压顺利产生,但是电流高达1.35A (正常情况下亮屏的时间也不过1A左右)插内存不插都是一个样子的,对比同型号的965主板发现1.05V 阻值大约在70左右,初步判断为北桥芯片挂,给客户报价400大洋,赶客户走人,手里没LE82GL960的北桥芯片,于是从深圳定了一个回来,当天我先将北桥拿下,*词语被过滤*360C刚到手一个多月,用起来非常顺手,。将北桥拆掉后阻值正常。为防止进水后机器使用不稳定于是通电烤机,果然813LN控制的一路供电场管的上管击穿(应该是当时性能不良后来才彻底击穿的)。

    一月10号下午全新960无铅北桥到货了,迫不及待的坐上北桥,测各路阻值均恢复正常,于是上电开机,随着电流上下跳变,熟悉的Lenovo的LOGO出现在了屏幕上,装机测试全部接口功能,后来发现客户的内存是挂了。晚上7点多了,客户风尘仆仆的赶来取走机器!(郑州同心笔记本维修中心 张健原创)

网友:
“保护隔离电路最后一个场管不导通,拔电测各路电感的对地阻值”这名话比较经典。后级短路引起保护隔离电路动作。
“为防止进水后机器使用不稳定于是通电烤机”能做到这点不能不让我佩服。很多人可能拆了直接换桥,结果是再烧一个。我可能也是其中一个。

网友:
那个P沟道场馆的导通条件已经满足了,但是根据经验并不是这个场馆坏了,而是仁宝机器这样设计的,后极短路造成保护隔离不导通,或者导通不畅!

网友:
LZ 怎么使用通电烤机呢     效果怎么样

网友:
"断开JP点和电击法"是强给3v电压吗?lz思路相当的清晰,赞一个

网友:
(为防止进水后机器使用不稳定于是通电烤机,果然813LN控制的一路供电场管的上管击穿)   这句话对进水的机子来说,真的很重要,很多都会在修好后,用了没多久,就会出现不稳定的,不要急着就叫客人取走,以防出现二次故障

网友:
“小时不学好,长大修电脑”,这个我看到楼主好多次了,改下吧,看着太别扭了

网友:
非常不错。请问这桥好做吗。我看桥珠子这么多。。晕过去。

网友:
值得学习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66170-1-1.html

网友:
貌似这款机器很容易进水哈,我最近接了3台这款机器了。。。。

网友:
关键是联想的这些机器销量都很大,而且客户的评价都很好,我感觉也不错,自己用的E42L也是当时回收客户的进水机器,修好了用到现在将近半年了,也是很稳定的,进水机器不可一概而论,如果彻底解决问题,用起来也很稳定的, 服务站的好多良品主板,有些就是我们把进水主板清理后交给他们,然后返回工厂维修的!

网友:
免费的图纸,谢了,顶起

网友:
进水机烤机是必须的,我有过数次教训拉,用不了三天又返修,再修很头痛的!

网友:
谢谢楼主无私的分享,我要向你学习。

网友:
朋友我指正一下,进水的机器,你烘烤后不测试就上AD+,问题这么大的问题,怎么也的表对地测量下大概,才能有个大概的把握去上AD+啊~~~不好意思,我觉得只是最起码的安全守则~~

网友:
这么多人支持你的哈!!还不够哈!!楼主思路清晰,不错哈!!你的图纸收藏了。我缺的就是图纸

网友:
楼主分析的真好啊,,,还是经验多好啊,,,,,,顶一下楼主

网友:
怎么没人给我评分了,现在下载点和阅读权限都不够,论坛现在也不搞VIP会员了,真是的。 好多精品帖子和图纸我都没法子分享。 哪位大哥给小弟出个招数

网友:
圣博维修 楼主,我是新手,怯怯的问一下,公共点在线路板怎么认出来?如果没有图纸的话,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