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奇怪问题!

楼主(2010-01-11):
测试卡 插PCI-1插槽上 当00 主板不亮
插在PCI-2 PCI-3均可跑码正常!
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
PCI插槽有倒针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教一下 什么叫倒真 ,我这个问题补充一下:只是插诊断卡开机不亮 插网卡的话正常

网友:
pci的第一插槽与其他pci公用一个中断。。所以查pci设备尽量不要pci-1

网友:
那主板好象就是没坏的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