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盘故障维修一例

楼主(2010-01-11):
本人在08年的时候就已经注册了,但因为才学疏浅,从未发过贴,今天第一次发贴,请各位高手指点:
有一台主机,板是华硕845的,估计用了六七年,最最近一段时间,开机五分钟左右硬盘开始响,同时死机。
我换了一块硬盘,故障依旧。
于是但怀疑是电源供电不足,因为他的电源同时给显示器供电,同时在我店里试,店里试时,显示器供电和主机供电是分开的,且没有任何问题
便换电源、换IDE数据线,故障依旧。
陷入绝境,我在想会不会是键盘问题呀,于是便和另外一台机换键盘。
故障解决。
奇怪的是这个键盘放到另外一台主机上没有任何问题。
请高手们分析一下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网友:
据我最近一次经历,键盘出问题,会引发别的故障,就象是硬盘出问题一样。事情是这样的:

一个宾馆打电话来说机器坏掉了,进不了系统。一般性也只能是中毒或是硬件(硬件通常也就是硬盘)有问题了。去了一检测,开机屏幕有显示,能检测到硬盘,出了还原卡的信息后,屏幕就一直黑底高亮停止状态。以为是中毒了,下掉还原卡,接上光驱准备还原数据。结果发现键盘不能使用,将键盘拔下观察PS/2插头,发现有一根针歪了,靠在别一根针上面。修正PS/2插头后,没有还原系统,即可直接进入XP系统,测试都正常。再插上还原卡也是正常的。

网友:
再讲一个是硬盘本身的问题事例

一个希捷40G IDE的硬盘,刚开始象是好的,只是不能正常进行引导进入XP系统,当做感染病毒处理,接上光驱进行Ghost还原。光驱接上后,能够进行光盘引导,选择菜单项目有反应,但下面的信息出来几个就停止了。怀疑光盘有问题,换了N张不同的光盘,还是同样的问题。换光驱,还是一样。再换内存跟IDE数据线。老样子。一般来说,剩下来通常会考虑到主板方面有问题比较多吧。当时是想到了,但是不太敢这样子想。最后将主机搬回来,下掉了原来的硬盘,居然就好了。而这个硬盘不管是接在什么主板上,都是不能使用的。而且还会对其它的IDE设备有影响,不能正常使用。这个硬盘报废!

网友:
有这样的问题啊那还真是怪了啊  你把主板拆下来看看啊 》

网友:
不怪,见过几个了,键盘问题,有些键盘的按键卡死也会造成开不了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