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T显示器偏色一碰VGA线就好了

楼主(2010-01-11):
RCT显示器偏色一碰VGA线就好了,确定是VGA线的问题了,但不知道怎么换这根线,里面是直接焊在电路板上的,请高手技招!

网友:
换VGA头就行了

网友:
怎么换呢,那个头
找个相同的接上线么?

网友:
整条换掉,按原来的线接下,

网友:
如果碰插头一端正常的话,把VGA插头剪断,再焊一个就行了,如果是碰显示器后面正常的话,只有换整条线了。换时可测量原VGA线各针与哪根线通,按原样焊上就行。

网友:
线断了,,,换线或是重新焊接

网友:
直接换一根新线吧,只换头的话,比较麻烦啊。直接从源头接吧。这样利索啊。省的麻烦,接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