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915SW 19液晶没有消磁项

楼主(2010-01-11):
型号:AOC 915SW 19寸液晶显示器
在菜单中没有消磁项,这款的显示器不懂得如何进入工厂模式,百度里搜索了许多种方法都不能进入工厂模式,想在此请教一些大虾,这款显示器应该如何进入工厂模式。
希望不要是从百度上抄来的,而没有经过实践的答案,在此感谢大家帮忙。

网友:
液晶是不需要消磁的  发个图给你看 看

网友:
谢谢楼上的朋友,那请教一下这款液晶怎么进工厂模式

网友:
液晶的吗,,。。这个不要消磁呀

网友:
说笑话吧,还没听说过液晶有消磁的

网友:
进入工厂模式还是可以学的

网友:
液晶需要消磁。。。。???长见识了!!!

网友:
开机后,按住menu插拔电源线

网友:
这个机器应该是威成为AOC代工的,进入工厂模式的具体方法是:先开机,然后按住+不放再按开机键,此时菜单会出现并在左上角显示F,然后光标移动到F,再按MENU键即可进入工厂模式!

网友:
具体方法是:先开机,然后按住+不放再按开机键,此时菜单会出现并在左上角显示F,然后光标移动到F,再按MENU键即可进入工厂模式!
嗯,不错,学习了

网友:
你应该说一下你的故障现象啊

网友:
估计是花了,
看看是不是接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