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故障:联想H1508,主板是GA-t672fxme,自动断电

楼主(2010-01-11):
一联想家悦H1508,主板是GA-t672fxme。客户反应过了一晚上开机进入桌面之前就自动断电。
开始以为是系统问题,重新安装系统,并做了一键备份,一切正常。
关机,断电,过了20分钟再开,又是进入桌面之前就自动断电。
一键还原后立马能进入系统。可是关机后等20分再开,又是进入桌面之前就自动断电。
在主板中屏蔽网卡还是不行
已经排除是电源问题
求救~~

会员138182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电源问题最大。。。《考虑 功率问题 》》   其次是cpu的供电问题
   lz仔细查一下

网友:
电源的可能性最大,检查一下电源里面爆电容没

网友:
CPU温度看了没有?显卡温度看了没有?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散热的问题

网友:
我认为自动掉电和电源 CPU供电 北桥供电 内存供电都有关系

网友:
碰到过这故障。机器运行一段时间断电,不定时的。有时候一天,有时十几分钟。以为是散热问题,换了风扇。还是没有解决。怀疑是电源。

网友:
CPU温度看了没有?显卡温度看了没有?
引用 网友A:

这些一切正常,现在诡异的是如果断电后马上开机进行一件还原后就能正常进入系统并使用,就是关机后等上20几分中,一过滚动条后就自动关机了。

网友:
回帖的 都不看楼主问题

人家都说电源排除了  还在扯
CPU风扇转速不够,没装好

但是楼主又说了
“这些一切正常,现在诡异的是如果断电后马上开机进行一件还原后就能正常进入系统并使用,就是关机后等上20几分中,一过滚动条后就自动关机了。”

大胆设想  :关机问题排除硬盘和线后  找南桥!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老师很久以前说过的

网友:
看下有没有环境监控的芯片,考虑下温度采集部分元件引起误操作的可能.
还有可以换块盘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