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1刷BIOS黑屏纠结修复一例

楼主(2010-01-11):
故障机:X61
故障现象:开机黑屏无显示.
故障原因:UPDATE中误操作了BIOS升级,中途死机重启后黑屏.
维修过程:
    拆掉硬盘,找到自动备份的BIOS,拆机,上编程器刷新BIOS,重新焊接回BIOS,可以亮机,但报错:"system configuration data write error",按ESC可以跳过,当时客户急用就拿走了.回头电话告知,不能上网,因为MAC地址也掉了,过了几天本拿过来了,发现客户尝试了很多写入MAC地址的方法,但是都无效,我也测试了几种但是都无效,基本都是写入后卡死.
    尝试在系统中更新BIOS无效;光盘刷新,无效;使用软件在DOS强刷,无效;
    拆机,发现内部呢大量进水......告知客户后开始清洁,洗刷刷后不亮机了.....崩溃!纠结了一下,把进水部分彻底清洁,腐蚀的部分重新焊接,再一次亮机...
    想到BIOS无法写入,于是到官方下载了最新的BIOS,手动提取,方法和工具之前的帖子有提供!以后大家不要老是求IBM的BIOS了!基本都能自己提取!(免安全芯片的除外.)
DELL IBM BIOS分离方法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47456-1-1.html

上编程器刷新BIOS,焊接后开机发现system configuration data write error报错消失,看样子差不多了!重新拷贝软件到U盘进到进DOS,直接用EEUPDATE写入MAC,几秒钟就结束,重启后可以正常上网!
写入方法:EEUPDATE /NIC=1 /MAC=xxxxxxxxxx
NIC= 表示选择几号网卡,因为大家都是一块网卡,所以选择1
MAC= 表示写入的MAC地址,这个地址可以在机身后面的贴纸找到!我当时因为没想到就把我自己机器的MAC写入了!因为这个MAC地址是有一定规律要求的!不能随便写!
工具这里提供一下,里面有一个82566.EEP,理论上可以随机出MAC,但是当时没测试,不清楚了!有空的朋友自己测试吧!

总结:
1.IBM的BIOS尽量手动去提取,不要使用备份的BIOS.
2.system configuration data write error报错和BIOS有关,网上所有的方法都是扯淡的!
3.write error所以MAC也无法写入,解决报错后可以写入!MAC可以在机身贴纸找到!

就这样,只要还是提供工具给大家!

网友:
MAC地址好像只要类似,就可以了吧,你可以想刷成你想要的!有那个规则即可

网友:
这是个好软件。。找了很久了的

网友:
一直以为MAC地址是存放在系统文件里面的,原来是有专门的EPROM来存放的,怪不得有些板上有类似芯片.
不过有个疑问,XP下改网卡MAC地址也是改的EPROM里的吗?

网友:
楼上 软件修改的MAC地址只是暂时的,不会写入EPROM,当你重新安装系统还会恢复的!

网友:
从来没改过MAC地址 以前整台式机的时候 在系统里改 笔记本没改过 这次领教了

网友:
不修不知道,越修越奇妙,维修这门功夫真的是博大精深呀,学到老修到老吧

网友(2010-04-29):
楼主是个好人呀。。记得我们店也给一个sony新本刷BIOS,但刷完后插网卡就不开机,最后装机时师父直接就没让我插网卡那排线。。过后我就走了,哎。。。亏心事呀

网友(2011-06-17):
BIOS真麻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