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G信号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0-01-11):
请问下电源第八脚PG信号是什么意思?还有为什么电源接口有负12V和负5V的。。。。。
信号

网友:
PG信号时POWER GOOD 电源好信号
-12V -5V是因为有些PCI外接设备需要这样的供电

网友:
更正一下,-12V的主要是ISA设备用,不信你把白线剪断,你的PCI设备不会不能用

网友:
—5V在现在的主板中已经不用了

网友:
PG信号时POWER GOOD 电源好信号

网友(2016-05-30):
电源好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