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160开机问题

楼主(2010-01-11):
我处有联想旭日160一台,时常开机不显,加电,风扇一直在高速运转,就是不显,内存插了好几次了,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有检查cpu供电芯片虚焊没有  先从通病开查

网友:
描述的详细点.

网友:
供电芯片加焊一下。。

网友:
写上检测卡代码或者电流变化数据,要不没法帮你.

网友:
是150才有CPU供电虚焊吧,各们同仁

网友:
拆机看CPU热不热,不热加焊供电芯片,如果热再查别的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