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焊接东芝 NEC 电容的朋友来发表一下自己的焊方法!

楼主(2010-01-11):
如图上,是东芝 CPU座下的NEC电容。
由于背面是CPU座所以吹下来的时候温度不敢太高。好不容易吹下来确发现焊上去又是个问题。
这个电容温度高了外壳会溶化。用BGA焊接?又考虑到背面是CPU座,弄的不好虚焊了就麻烦大了!
有哪位兄弟焊过这个。给大家分享一下最完美的焊接方法!

网友:
1# 梦里飞翔

网友:
这个没那么难的!用AT8205来焊接,一点问题都没有。先用AT8205将旧的电容吹下来,注意温度!旧电容就是吹变形了也没事。然后用拖锡带拖掉板上的无铅锡,上有铅锡,再把新的电容吹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
用返修台最好取下 装上  下部温度要底  上部温度不正常捎高些

网友:
哈哈,黑马的思路不错。
我他细看了下,这个电容上面有一个盖子,可以完好的取下来。出现0.5MM 的可焊接铝皮台阶。
有了这个小台阶我们的烙铁还怕搞不定吗。
焊好了把盖子再盖回去,完好如初!!

网友:
用BGA做,,底部用东西挡住U座,,那样U座就不会有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