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前辈们一个关于HY610X的问题

楼主(2010-01-11):
现有一台HY610X投影机,投影出的画面非常暗,感觉投射出的亮度不够,但调用菜单的图案和文字又是清晰明亮的。用它的VGA输出端口连接显示器,显示器上显示的颜色严重泛红。请高手指点!是不是灯泡的问题?它又没有要更换灯泡的提示啊。再就是如果要换灯泡,怎么清零?

网友:
如果调用菜单的图案和文字又是清晰明亮的话,说明问题应该是出现在信号输入部分,你的信号线是不是很长?试一下短线,并利用S端子、AV信号测试一下,如果正常,说明VGA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