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板子的怪问题

楼主(2010-01-11):
一块845板子  有时开机闪一下断电  反复好几次 有时又能正常开机 高人请指点

网友:
把内存拿下来  擦擦金手指 ,还有内存槽 ,  看看

网友:
还要  排除散热的问题    清一下灰  看看

网友:
什么也没测量,诊断卡跑什么码都不说,怎么维修哟

网友:
你电源换过没有.换下试试!

网友:
没有检测到内存

网友:
看看板的插槽里有没有异物和板的背面有没有短路

网友:
估计是主板那里有短路吧。故障描述不清楚

网友:
有的板子是检测不到内存就重启啊

网友:
有些板子要开两次机的,(就是按下按钮风扇转动,停下,再转,才开启)
再加上电源有点小问题就很难确诊,先换好电源,再试,我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那电源不稳定,

网友:
有的主板属于正常,断一下电又继续工作。富士康主板就是典型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