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0-01-11):
今天接了一台光电通传真机,复印字不清楚,请问一下是不是扫描架的问题呀/我下面有光电通传真机图和他的效果,我现在手上没有扫描架呀请问要什么价格呀
不清楚

网友:
怎么没有人理我呀/那个大哥教一下我呀/

网友:
你这个机器还真没见过。应该是白平衡有问题了。不过你这种机器进入方式我还不清楚。

网友:
白平衡是什么老大呀/你上面不是有图吗/帮我看看呀是什么问题呀

网友:
怎么没有人理我呀

网友:
没有人会修光电通传真机吗/这么久没有帮我解答呀/

网友:
如果你清理了扫描器后仍然如此的话,你可以按向上的键选择菜单里边的清零复位(E文O)试试。

网友:
清零复位还是不行,下一步要怎么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