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CR332H维修

楼主(2010-01-11):
SONY  CR332H厂达 板子,
机器进水,知道进水,就二话没说先拆机器,折开后发现MAX8734A  腐蚀.更换一个新,而且把板子有腐蚀的地方处理了一下能电测试问题还是一样.测PU9的20脚V+只有4。多伏的电压很显然不对,就从20脚往上跑测PC84的正极也是只有4.伏多,在基地里看到过高手都是从电容换起,我也换个电容,可是换了电容电压还是没有正常的出来,就测PR79,一端有正常电压另一端也是只有4.多伏的电压,这个电阻看不清型号了,看图纸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电阻我就用了一个,0欧的电阻装上,机器有电压了,开机一切正常。装机测试。
有不对的地方大家多多指点,

网友:
下回发的时候。图片弄清晰点!

网友:
PR79是个10欧电阻

网友:
饼哥能说一下怎么发图可以清楚的   。。
    我发的图也不清楚

网友:
要是我的话  我就直接飞线了 还管他是多大的电阻呢 上不上电阻有那么重要吗 请教楼上的

网友(2012-10-19):
这问题可真好修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