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MS-7244 K9V Neo-V V2.0没CPU供电

楼主(2010-01-11):
MS-7244  K9V Neo-V V2.0
复位灯长亮,没CPU供电
IT8282M   Pin14  VDDA_EN   4.48V
                pin12  VDIMM  STR_EN      4.5V
内存1.81V    北桥1.48V
北桥与CPU座之间的Q19  VLDT-A没电压输出

电源IC连换三个了,还是原故障,哪位有想法,给个提示一下,接下来怎么下手?

网友:
用手压桥看有反应吗?多试几次,不行就换8282.

网友:
看来也只有换一下8282了,我试下看

网友:
换了8282后CPU供电起来,可复位电压没有,郁闷,还要继续修。。。。望有修过些板的告知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