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跑A0,10秒左右自动断电,请高手帮忙!

楼主(2010-01-11):
惠普nVIDIA nForce 6100-4xx (MCP61)单桥主板,七彩虹ATI Radeon HD 2600 Pro (RV630)(256M)显卡;金士顿DDR667 1G内存;AMD5000+ CPU。
不定时自动断电,有时玩游戏断电,有时运行程序断电,总的来说CPU占用率高的时候断电比较多,更换电源、处理散热后问题依旧;
用移动硬盘启动WINPE时,当运行至加载显卡驱动时黑屏(不是断电),但如果不加载显卡驱动一切正常;
用鲁大师做温度压力测试没有出现问题;于是放在边上没修。
后听人说可能是CPU座虚焊,于是在CPU座下面垫了两片胶片,开机再试,晕倒,开不了机了,而且10秒左右就自动断电。。。取下胶片还是10秒就断电。。。
上诊断卡跑A0,10秒左右就自动断电;但是如果不上内存就不会自动断电。

请高手帮忙解决一下哈,谢谢!!!!!!!

网友:
先看一下CPU供电,CPU旁边有没有地方短路,接地。电容有坏的没有,应该是CPU供电有问题。

网友:
上内存后自动断电.先查查内存供电.看有没有收获吧!!

网友:
内存供电和桥供电都正常吗?正常的话桥有可能是虚焊,把内存供电管换了吧,应该是对管吧,软击穿。

网友:
内存3.3V供电正常,1.8V核心供电为1.74V,算是正常吧。
关键是之前都能开机的,只是压了一下座就出问题。。。

网友:
太强悍了吧。CPU座虚焊还垫胶片。

网友:
找到问题所在了,不小心把CPU风扇插头插到系统风扇插座上去了,主板检测不到CPU风扇转速,所以自动关机

网友:
呵呵这样你也看到了,可是还是太大意了呀

网友:
现查内存供电  满足条件的话  在做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