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卡

楼主(2010-01-11):
一块精英NF4能正常认,能用麦克风,就是听不到输出的音质.加独立声卡也是一样的现像

网友:
声卡芯片烧了,换一个就行了。

网友:
独立声卡也一样?
BGA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板子的桥是集合的.现在这怪现像真的难倒我了.麦克风正常能用,就是输出单没音声.换个独立声卡现像也与集成的一样.

网友:
声卡片子到 前置音频排阵上的那条阵脚 连接的电容又可能 漏电 放歌的时候 你量下  排针上的波形  没有的话 又可能是片子损坏 或电容漏电  有得话  就是后级线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