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ACER 5570一例

楼主(2010-01-11):
修了一台ACER 5570不开机故障,待机有电压3.3v跟5V。触发不开机把IO换了开机正常。
不开机

网友:
是否可以提供点思路呢

网友:
待机电流多少 方便新手学习

网友:
我也遇到一个。但是不行!

网友:
楼主把详细步骤描述一下,让小弟们长长见识,这个IO很少有坏的吧

网友:
没有检测经过和内容,学不到什么东东啦!有检测依拒吗?

网友:
遇上这种情况,快修可以这样处理,不知楼主分析过其中原因没

网友:
IO是什么型号的啊?

网友:
LZ太简单了 。。。说点复杂的。。说说整个判断过程也行。。

网友:
根据IO的上电时序,几个关键脚位的电压就能知道IO芯片是否正常!

网友:
有时候 就是凭感觉修机子的啦 修了一天的机子 拿几个机子过来 都恶心了 凭经验 凭心情 可能一箭穿心 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does it boot with battery only???? do not connect the adapter

网友:
为什么换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