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MBX-147 貌似通病

楼主(2010-01-11):
主板号:MBX-147
架构:945PM+ICH7+H8显卡好像是7400
现象:待机0.01触发电流到0.25左右掉电
前奏:大致量了一下主板电感没有短路的现象,待机3.3和5V都有,触发后有个大电感有1.5v产生,无其他异常后到论坛里搜索资料,发现一个求助帖(现象差不多),没有参考性的回答.回头看看机器是日本产找图纸无望了
分析解决:.既然能触发且有1.5(不管是什么状态下的)说明S4应该有效了,可能有个电压没有产生引起时序出错.OK思路到这里,就看S4状态产生哪些POWER,发现1.8没有,而对应的ON信号待机时只有1.5V,尝试拉个高电平,待机有0.07左右再触发,上电了有1A多.接下来就不多废话了.
总结:大家没事可以仔细看看时序图,技术白皮书,不同平台不同的厂家.对修这类现象很有帮助.如能尝试自己画画那更难能可贵喽.估计到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各个电路都大同小异你已经做到心中有张万能图纸.
.其实比方说INTEL吧,各大厂商研发新产品时只要用到他的平台,就得按照他的时序设计主板供电.呵呵

网友:
没有图纸和时序的就只能参考芯片厂家的公版线路和时序来

网友:
公版线路和时序在那里可以找到呢,,,,

网友:
官网下,不行就找你自己有的图纸里面。再不行找芯片图纸

网友:
忘了贴图,现在补上。

网友:
掉电就朝电压没出来和短路方面去想

网友:
利害呀,好一个万能图纸

网友:
平时我习惯追信号,看了楼主的分析后觉得上电时序应该同时一起分析

网友:
这个主板我换过   但是SONY的机器修的太少了  我个人认为比较难修 要是都能有时序图就好了

网友(2010-06-02):
搭车问下,这个机器为什么上高端的CPU,比如667总线的CPU点不亮,而上 533总线的CPU能点亮呢

网友(点评):
BIOS的问题

网友(2010-07-10):
手上有台和楼主一样的机器,请问楼主该机器到跑内存的时候电流是多大

网友(2012-10-19):
掉电的机器好修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