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铅和无铅的溶点各是多少?

楼主(2010-01-11):
看到很多网友说无铅的225度左右就可以溶,但我在实际的操作当中,并非如此,下加热180度,上加热要打到了280、300度,1分多钟后才能动,这个温度是我用水银温度计在风嘴上测的,因为是个比较简单的DIY工具,所以不知道这样说对不对。

网友:
180与210。。。不知有错不。。。。

网友:
有铅无铅的熔点分别是183度跟217度,一般我们测温只是测锡球的表面,所以想要拆下来温度要比它的熔点高,而且你说的温度不是直接对着锡球吹,而是BGA表面(就算你直接对着锡吹也没那么快,比如你拿热风枪吹IC封装的芯片,难道一吹锡就化吗?),空气会散热,你板子要吸热,不是说设定多少度锡球就能达到多少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