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外接稳压电源输出电流判断笔记本故障位置

楼主(2010-01-11):
接上可调电源,电流表指针可能出现以下现象。
1.电流表指指针没有任何变化,说明主板供电无输出,要检查待机电路和保护隔离电路,电源适配器的接口部分。
2.如电流表指针摆到1A左右就不停的左右摆动,说明主板上存在某个供电电容有漏电的情况。
3.电流表指针一直打到最大,说明主板供电电路存在短路,应检查主板上的电容,二极管和主供电相关的所有芯片,充电电路以及CPU供电部分等...
4.电流表指针有轻微的摆动,电流值在0.1-0.2A,说明何护和待机电路正常工作了。

[待机正常后,按下开机键
1.看电流表指针不动,可能是无3.3V和5V输出。
2.电流表指针摆到0.8A回落,又回到原来的位置0.1A,说明系统供电性能不良,另一种可能为开机信号不持续,应检查信号端,也就是开机电路的好坏。
3.电流表指针打到底,说明电压被拉低了,3.3V和5V及CPU供电存在短路的可能。
4.电流表指针打到0.8A处不动了,说明硬件启动正常,但自检第一步没有通过。
5.电流表指针打到0.8A后,摆动了下就不动了,说明基本内存测试没有通过或第一步自检中发现错误。
6.电流表指针打应摆到0.8A,但到了0.4A就不动了,应检查时钟电路,可能存在不工作的电路。
7.电流表指针打到0.8A后,摆动二下就不动了,可能是内存或显卡部分存在问题。
8.电流表指针打到0.8A后摆动了三下,说明显卡坏或显示屏部分未工作,可以外接显示器来判断。

以上不全的地方还请高手给补上。

网友(2019-01-17):
新机器就要注意了,电流小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