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的A9T暗屏

楼主(2010-01-11):
华硕的A9T,拿过来的时候是电流不到1A就掉电。我拆开后,它自己好了。但是我装上机后,现在不掉电了,电流到1.3左右,接屏显暗屏.接外显有信号的感觉,但是没显示.把屏线拔掉再接外显,有时候可以亮机.我换了灯管试,高压条没工作,高压板上有19V
它的屏线不是直接主板,而是接一块PCI的小卡上,卡上有一个SIS的302ELV的芯片,不知道是啥作用
求哪位高人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
改个高压板上去,看行不行?

网友:
我的是外接正常,接口板换了也不行,就是不显!

网友:
如果显卡的LVDS电路有问题的话,也有可能造成显示屏暗的问题!

网友:
你说的 那个 sis302elv 的 板是显卡线板 我修过和你问题一样的 是sis 750的北桥吧(好久了 忘了一定是 sis  ) 我加焊北桥 ok  了  估计是 桥虚汗来

网友:
如果是集成的显卡 北桥虚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你说的那个芯片好像是显示控制用的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

网友:
显卡问题,加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