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GA头终于让我焊好了!!

楼主(2010-01-11):
今天!单位说它们的投影机偏色叫我去看一下!我过去看是偏色好像缺红色!!我用好的VGA 线好的不偏色看来是线的问题!!不过它的那条线是装好的都是往墙里过的没法换!!郁闷了!这东西没焊过!想一下回来拿工具!试一下!上基地找了一下VGA上的资料很齐!弄懂了就上吧!初次焊感觉很难因为位置不好固定只能用手一手拿着VGA头一边拿着烙铁! 焊了1个半小时终于焊好了!插上去一试 ‘非对应信号”奇怪了V GA头定上不是说 黄白不是场和行信号吗!不解思考了一下!我把其它两根线轮流对换终于显示了!是粽白!那个高兴啊!收工 吃钣去已经13:30了!!不过还是很高兴!!
最后还是说一下我焊的方法不知道对不对!红线 红地 绿线 绿地 蓝线 蓝地 行线号 场线号 再就是屏蔽 大家不要见笑小弟

网友:
很多厂家的VGA线的H V没按规定的颜色用的

网友:
是的!下次再碰到这样的问题自己就轻松解决了!!呵呵!!不过焊过要加强一下

网友:
怎么焊一个半小时啊,几分钟应该是可以焊好的啊。但你最后还是成功了哈。呵呵

网友:
呵呵  换前最好测量下 H   V所对应的颜色
要不然一个一个试H V很慢的 哦

网友(2010-03-21):
我焊了 几次都不成功

网友:
能画个图出来就好了,我也不懂接!

网友:
我碰到的就是颜色不对的 昨天发的贴纸请教都没人回 可怜....

网友:
焊细致一些 至少一个头20分钟,还要套上热缩管。焊功还是要练的。

网友:
没办法,慢工出细活。
焊VGA的头,如果是9+3的线,没半个小时是出不来的,而且还要套热缩管绝缘短路

网友:
基本正确,可造之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