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00GT开机能显示,过5秒左右就不显示了。

楼主(2010-01-11):
8500GT开机能显示,电压正常,过5秒左右就不显示了。。VDD为0  FBVDD也为0     场管G极没出电压。

网友:
查驱动级线路

网友:
前两天刚修了片。8600GT。。跟你的同样故障。。我直接卖了个DVI头给他。。因为DVI输出很正常。。

网友:
刚才仔细看了一下楼主的描述,过五秒后不显----显示器是否有信号?

网友:
GPU虚焊较多。用手按着开机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