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0-01-11):
我家是电信2M的,一年680,接分支器的,一边是控制器接头,一边接猫和电话,
可以正常连网, 但上网后就不能打电话了,20秒内准断,屡试不爽...
奇怪的是,接电话正常,无论多长时间都行,挂电话后,网又掉
缓一会,重新拨号又可正常连网,哎,不感再接电话了
打10000咨询 ,说我分支器坏了,于是呼,去买个分支器兴冲冲的回来换上,
好,开机,连网,上QQ, 接着就打电话了,10几秒 通话中断
我气啊,愤怒啊, 又用
手机
打10000,准备发飙,服务员说话到蛮温柔,核对我这地址,
说已经登记,下午有人来解决的,温柔得我飙也没发成
下午 电信的来人了,说我电话不行,插卡的 是什么智能几点几的,我也不清楚,叫我换电话,
就这样“搞定”,骑上 摩托 溜了..
没办法啊,得去买电话了,幸亏没买,在同学那把他用的电话借来了,也是上网用的,从来就没我这问题,
我想,这回得行了吧,免得又说我电话买错了,直接拿电信送的,可以用的行了吧
回来一换电话,线都接好,,,试机........... 故障依旧
到现在 还是将就在用,每次打电话,通了后,第一句话就是:马上要断了,你打过来..
晕哦 ,别人还以为我节约话费
这问题怎么解决啊 ,,哎,打10000 都几次了, 几号几号客服的声音都记熟了
不指望10000了, 电信服务质量越来越不行了,还收那么贵..
还 有啊,隔壁的前些天去移动申请宽带,钱都交了 680+50
说3~5个工作日,会安装好, 结果呢,2个双休日加起来都9天了,期间打了N次壳服,咨询无果
第10天去移动营业厅发飙,说法是,我们这区的头子用完了,
结果退了 730块钱 了事,, 晕啊,耽误10天,在网吧都用了不少钱
就这服务质量,生意还那么好
手机

网友:
这样的情况应该是在整个语音分离前接了电话或者什么设备的。就是说你家里接了分机或别人在你家线路之前接了什么东东吧。总之,接几个电话就必须接几个分离器。再要不就是电信那边的问题了。
还有,你家上电信的网,你跑到人家移动营业厅去发什么飙啊??人家不K你。。

网友:
两种方法但都必须再加线.
1把分离器向前移动.2另走一条线但接头必须在电话前

网友:
楼上说的是对的,就是语音分离器接的位置不对,应该接在分机或并联的电话机之前。

网友:
---------电话2
-------------电话1------分支器
------------电话3
入户线---------分支器
-------------MODEN------------电脑
效果真的很好

网友:
可能有这几种情况
1、语音分离器或语音分离器连接有问题,更换或检查语音分离器连接是否正确
2、电话有并机,或并机电话有防盗打功能,将电话防盗打功能关掉
3、电话线路问题,检查电话是否有杂音

网友:
室内接线的问题或者分离器前面线路绝缘不良

网友(2010-04-12):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直接连电话线或换个新分离器,如果还掉线,那就是你家线路的问题了

网友:
进线 -- 滤波器 - 分- 猫和电话

网友:
一定是滤波器,不是分线盒,分线盒一打电话就掉线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124166113.html

网友:
还不行咱就换个电脑试一下!

网友(2010-05-12):
在有ADSL的电话线路上面,电话机的数量最好不要超过2部,猫接在进线处,在进线的地方先装一个信号分享器。如果可以在再每部电话机后面装一个信号分离器。(经验之谈)

网友:
是,分离器有问题,而且信号有干扰

网友:
基本是网线里的问题 像没有回路的症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