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V1000水波纹重影花屏

楼主(2010-01-11):
接到V1000    来的时候 水波纹 还有重影 花屏     换屏   显卡板   原故障       哪位高手碰到这种问题的    请指点下

网友:
屏线换换试试,要不你拆开看看屏线有没有段线的

网友:
试 过了  不行     补  不进系统没事     进系统花屏      DOS 下也没事        是 X1000

网友:
外接显示器能用吗

网友:
换屏线试试吧

网友:
用外接试下,不行就换下屏线。这个故障我遇到过修了下屏线就好。你的换换看

网友:
DOS 下不花的    先排除软件  换个新点的显卡驱动  不行就再换个显卡

网友:
都不行    还是让客户当主机用吧

网友:
外接没问题   忘了说了 不好意思啊

网友:
是不是显卡版接口有问题哈  楼主注意了吗

网友:
查屏线或试多几个显卡驱动版本

网友:
屏有可能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