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2000假暗屏现象维修实例与暗屏维修思路

楼主(2010-01-11):
客户送来一台机器,开机可以听到声音,但是没有声音,外接有显示.我们一般基本,我们基本上去修屏.屏暗有两种,一种是背光源,或者灯管.此机现象为无暗屏,也就是无背光源,也无暗字
第一步,拆屏,测下高压条
第一脚有18.5V电压.第二脚无电压,第三脚有3V左右电压,四脚为虚脚,五脚为接地
按照理论来讲,原装高压条应有三组电压才对.
第二步,拆屏线,测屏线电压,少了一组3V.现在回头想一想,就发现,高压条少了一组来自显卡开启电压

我图中标识的,29脚为18.5V,此电压给高压条提供主供电
26 27脚,为来自显卡开启,LCD液晶与高压条同步电压.此处现测无3.3V
那我们继续查图.,图如下

当按下开机健时,主板正常工作时,显卡会发出一个高电平的信号,给Q25基极,一个高电平,此管导通,因为发射极接地,此管集电极此时也为接地.在R507左侧接地.电阻此时分压,在右侧,有压降,也就是Q23管,控制极,本来5V电压被拉低. Q 1 2 5 6就会导通,把3V拉过去.
现在侧,1 2 5 6没有电压输出.首先测下Q23 Q25 是否良好.现测良好.为了进一步判定是不是显卡出了问题.直接人为把Q23 4脚电压拉到5 6脚.接屏.发现屏可以点亮,但是没有正常显示
按照理论,显卡有可能虚了,也有可能坏了
把显卡上BGA,加热,继续刚才的步骤,一样
找了一个料板,拆下一个芯片,换上OK,现在把Q23
4 5 6脚负原.屏的开启3V电压和高压条缺了一组电压正常.维修也就结束了.
下面附一张高压条18.5主供电没有,也是按照刚才的步骤检修

这是我在其它论坛过的贴子,因为看到此论坛,有人对背光源不是太清楚,故重新上传过来,让新手可以了解下

网友:
如果有暗字,就是暗屏,只是背光源出了问题,现在很多机器,显卡有问题,我们通常加热,如果在加热时,出了白屏,但是外接有显示,证明,背光源的电太是对的,不然灯管是无法点亮,这时就应去测屏线的3。3V,这个电压理论上是没有出来,如果出来了,就不会出现白屏。至于背光源有问题,是灯管换灯管,是高压条,就用能用高压板改。在改的过程中,注意12V-19V与5V通用高压板,一般选择高压板条件是采用MOS管的,体积要小,因为采用MOS管的高压条,不易损坏,因为MOS管通过的电流为7A  12V以上通用高压条为双MOS管,价格不过9元,。如果是高压条少了一组供电,12-19V 主供电,3。3V来自显卡的控制电压,3V左右亮度调节电压,可不接,地线。
如果主供电没有,只接在公共点飞过来,如果是3。3V没有,就不能乱飞,不然会造成先白屏,后有图像,至于如何飞,看我上面重新重过的贴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