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ony VGN-s16c 做BGA的方法!!

楼主(2010-01-11):
这个主板(sony VGN-s16c )怎么做显卡  我在这 附上自己 做的简易透视图 请不要笑我   现在 我做这种显卡有点害怕  做显卡是怕把南桥 给 旱嘘了
如果在 反过来加旱显卡   又怕 把显卡 旱嘘了    像这种情况 怎么   BGA  显卡 啊   求高手  指点 !!谢谢~~

网友:
如果怕焊虚焊的话,可以用棉花蘸上水降温!

网友:
其实很好做,首先 将南桥摘掉,然后把显卡摘掉,将显卡做成无铅的锡球,然后将南桥做有铅的锡球,这样做好之后很稳定的,比用有铅做的效果好。

网友:
没有必要这么麻烦,按常温来做就可以了,已经做好了好几块了 开始也是不敢下部太高温度,怕坏 结果根本焊不住 用一二天有时候当时就不行,后来就直接无视南桥 这样做了几块全部OK

网友:
这显卡上部可以调的温度稍高一些 225 下部温度稍低一些 230左右

网友:
用风枪吹显卡试试

网友:
一定要把握好时间和温度哦,不然就挂了

网友:
这种板很好做桥啊。要隔热好就行了。要做就三个桥一起做。

网友:
BGA 的底部温度低于 上面的温度就可以,不用怕正常焊就可以了

网友:
用锡纸把南桥和显存粘一下直接做显卡就是了,上下都要粘绝对没问题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样不累啊!!0-0!!

网友:
其实很好做,首先 将南桥摘掉,然后把显卡摘掉,将显卡做成无铅的锡球,然后将南桥做有铅的锡球,这样做好之后很稳定的,比用有铅做的效果好。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个不错的方法,就是麻烦点

网友:
这板我也做好了好几块啊 就是一定北桥要隔热一定要好啊 不小心就会把北桥给挂了啊

网友:
贴上耐高温的黄胶带,多贴几层

网友:
这个板确是不太好做,显卡的左下角有四个点很容易掉的

网友:
常温做可以吗,下次也试试

网友:
有一种锡纸,你可以试试

网友:
这样的板南桥最好点点红胶

网友:
把南桥有 铝纸保护下 应该问题不大吧

网友:
楼上的搞错了,这个板子不好用BGA做显卡,最好的方法就是用882做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