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5的座子BGA成功率有多少?

楼主(2010-01-11):
昨天一个775的板子,自己没有BGA拿去让别人给弄,他说775的最多只有10%成功率。最后焊了两次都不成功,测试了一下就是那一个点的灯不亮。哎,我想问一下,要是换个座子的成功率又有多少?会好一点吗?775座子我在网上看也不是很贵啊,才几块钱,还是上好锡球的。

网友:
我自己做了3块一块也没成功。板子还放在里休息。方法不得当。

网友:
成功率确实挺低的

网友:
BGA要是三温区的成功率在100%两温区在10%,所以要看你选着哪一种BGA,380就行。

网友:
我想问一下,是无铅的还是有铅的?

网友:
呵呵,那就要看你的功力深厚不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有铅的,焊了两次,甩都不甩,就和没焊一样。

网友:
用不用把外面的铁架子取下来呀?

网友:
把温度设置高一点试试,无铅的要高一点。

网友:
我们这里焊775座,成功率也是100%,焊台是桌茂公司大功率的,换座上部温度255,下部到220,都化了。
座子是从基地发货过来的。

网友:
你的话有点片面,主要还是看个人水平,我用土炮的时候都可以百分百成功,无非不带铁架子,现在买了两温区的,可以完美的带上铁壳,成功率一样百分百。,并且20分钟一个。

网友:
水平有限100%  不敢说最少80%

网友:
把握好温度和风速
问题就好解决了

网友:
应是很容易的,我有一些775的,给了一些同行,还没有说失败的,754  478 479 我同事用的,好像也没见失败的,难道真跟工具有关?

网友:
我军38大盖也能打过小日本,看的还是的自己的技术。

网友:
我换过两个都没有成功,不过用普通风枪加焊座子,还大多能成功。

网友:
1# 帅帅电脑 温度和对位(X,Y),两点做好了,成功率99%

网友:
这要看工具和使用者的熟练程度了
就我的工具和熟练程度
估计也就10%

网友:
我认为什么都不可能百分百
不要把有些事看得太轻

网友:
成功率也是100%看设备和经验

网友:
两把风枪就行了,85%左右

网友:
熟练程度如何啦,难者不会会者不难

网友:
775BGA的成功从主观讲还是要看自己的焊接技术,从客观讲确实现在BGA775要比BGA南北桥难一点。

网友:
我用大风桶做都成功,温度高点没事,只要中间的电容能动了,再加热会就OK,千万不要去碰座子喔。那样必死喔。嘿嘿。

网友:
技术好就100%啦

网友(2010-02-18):
775的座子,我老是对位不准确。温度方面不是问题。

网友:
CPU底座的PCB板都变形了 ,加焊是很难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