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度电烙铁融化不了天虹主板上的焊锡????为什么这么结实

楼主(2010-01-11):
02年买的天虹白金版 厂家已倒闭 终于淘汰送人了
这个主板我感觉很好8年没出过任何问题 有几次着急带电拔内存 PCI网卡 都出电火花了 断电半个小时插上一点问题没有
但接近1年多没用由于电容鼓包 自己更换发现 450度电烙铁融化不了天虹主板上的焊锡????为什么这么结实

网友:
1,烙铁功率不行
2,焊盘面积散热过大

网友:
加点焊锡和焊膏,把氧化层还原了,把接触面积增大了,就好焊多了。

网友:
学到了一点。

网友:
呵呵,可能烙铁没有上好锡吧

网友:
不熔化当然是焊料温度不够 并不是说烙铁打到过高就能让焊料有多高的问题,关键是要把热量传递给焊接面
多搜索一下焊接技术学习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谢谢各位了 最后没办法 我用跟电容脚一样大的钻头钻开的 O(∩_∩)O哈哈~
换上新电容后主板就没问题了

网友:
铬铁氧化了。。。

网友:
这可不是好办法,容易彻底搞坏,新手绝对不要学这个。

网友:
回复 网友A:

非常时候,就需要用非常的方法,我喜欢这样做。

网友:
主要是功率太小了,,,而焊点处散热太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