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时钟的开启信号

楼主(2010-01-11):
今天我修到一台DV2000的机子,电流跑0.33——0.38,是u没有过,u的供电正常,我就查时钟,供电和时钟芯片的开启信号,CLK_EN#,PM_STPCPU#,和PM_STPPCI#,,现在问题就出来了,三个开启信号都是低电频有效,他们是一直处于0.7以下低电平,还是有一个跳变过程再回到高电平,不知道是不是和复位电压一样高——低——高跳变?????????//我现在就这里纳闷,我现在测的数据是CLK_EN#为0.00V不知道正常不正常?:  PM_STPCPU#和PM_STPPCI#为2.5V用万用表测没有跳变,我想是不正常。小弟维修不久,问这样的问题,肯定有人骂我SB,可我还是希望高手帮我解答下

网友:
图纸没有标好,开启信号为 24  25 39 脚

网友:
应该处于低电平才能工作,这和复位不一样的,复位本身是个短暂过程,供给时钟信号是个持续过程。

网友:
那就保持在0.7 吗,还是0.00V 是正常的?

网友:
低电平有效肯定是一直保持在低电平。

网友:
CLK_EN#低电平有效。。  。STP_CPU #   STP_PCI#,也是低电平有效,
现在CLK_EN#为像,说明时钟的开启信号正常,,应该输出时钟信号,,
STP_CPU#为高,说明CPU时钟停 止信号无效,,应该有正常的CPU时钟输出,,

网友:
CLK_EN#低电平有效。。  。STP_CPU #   STP_PCI#,也是低电平有效,
现在CLK_EN#为像,说明时钟的开启信号正常,,应该输出时钟信号,,
STP_CPU#为高,说明CPU时钟停 止信号无效,,应该有正常的CPU时钟输出,,
引用 网友A:

是的  此处都是低电平有效

网友:
谢了,我懂了,CLK_EN#0.00V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