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M7020怎么打自检

楼主(2010-01-11):
联想M7020的一体机怎么打自检页啊!   谢谢

网友:
设置问题呀/你驱动换一个看看呀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脱机打印。这个还真没有注意。一般试机是复印一下。你在选项中找一下,看有没有HELP(帮助)、REPORT(报告)之类的,有的话按启动就可以试打印了。现在这个机子没有手册,明天我给你查一下。

刚才上网查了一下,是这样的:
维护模式打印自检页
1 按功能键和上或下箭头键选择1.General Setup(设备信息)按设定键。
2按上或下箭头键选择6.User settings
3 按”设定”键
4按启动键。
机器会打印一张用户配置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