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5580 待机短路维修一例。

楼主(2010-01-11):
接修一台,ACER 5580 独立显卡机子。
在未拆机前上电 待机电流为 0.12A 分析为待机短路(PS:待机电流较高时一些元件器温度异常,可用手掌按在主板上去感受下电子元件短路时给你带来的温度)

我就是用此方法 找出如上图所示的PD14与PD13 温度异常。找出图纸

(不知道为什么,找出的图纸与实物上面的标示不一样)不过电路都一样。
电路图上的PD5、PD6 就是实物上的PD13与PD14

PD14 的输出应为10V-15V 此时电压为 3.3V。
割线后,电压14V为正常。判断后端短路。
本人比较懒,直接用电烧法。
查到 在主板背面PC槽里的一个PC162电容 短路,电烧过后,连焊盘都掉了。(郁闷)

此电容取下后,所有电压均正常,开机也OK。于是就拿新硬盘重新安装系统测试。

这系统一装就出现问题了。一开始都非常正常,当系统百分百OK后,进系统,桌面背景上半部分有,下半
部分为黑色。打开一个文件夹,屏幕都会黑一下,过一两秒后又正常。 心想是不是刚那个12V的电压烧断后造成的。
于是又拆开机子,查了半天无结果。

这下怎么办,突然来了一点灵感,又把机子装起来,开机进安全模式。OK正常,判断为驱动所有。在安全模式下把原有的显卡
驱动删掉,进入系统从官网上下了一个5580的显卡驱动。安全测试OK。故障解决。

网友:
菜鸟问一下短路的电容拆掉不用换个好的吗

网友:
我发现宏基5580短路的机器不少,大多数都是电容短路

网友:
这机我这两天修了三天~~不过和你的故障不同~~

网友:
好经验,,就是不知道楼主说的电烧法是怎么弄的

网友:
什么地方短路大概多少伏电压加上去就行 但是得注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