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月品牌机上的液晶屏,屏显反应慢?

楼主(2010-01-11):
我现在修一台新月液晶显示器,图像正常,就是反映慢,如果刚开机,看到的是白屏,大概三秒,图象才能看清,如果按菜单键,也是1到3秒才显现出来,如果取消菜单,也要1到3秒时间,菜单才完全消失.谁碰到过这种问题??帮忙解决一下,屏上的芯片我换过,还是慢。

网友:
,不行换个程序试试,应该是屏坏了

网友:
屏的问题,侧面的矩阵芯片缺VGH电压

网友:
是屏的故障,屏坏了,,,,

网友:
奇怪的问题没见过,找东西代换一下

网友:
应该是数据的事

网友:
屏上少那个20V左右的电压。

网友:
缺高压正电